19宽屏液晶的怪故障,望维修达人指教

楼主(2009-08-12):
一联想19宽屏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logo显示正常,出图像后2秒黑屏,电源指示灯保持蓝色,按电源开关可关机,再按电源开机后故障重复。

刚拿到手的时候暗喜,一般是电源电容不好,或高压板虑焊,或灯管坏,不管哪样都便宜。

拆开后先看电源电容正常,再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4根都亮,这下高兴了,就只有高压板了,拆下高压板把变压器等发热元件全补焊了一遍,心想大功告成,先把屏的灯管接上试试没接屏线,开机屏亮了,开了5分钟有余,一切正常,高兴啊,装起来收钱喽。

利索的接上屏线,装壳,开机--logo--出图像--2秒后又黑了????!!!!

郁闷。。。再拆吧,不会是倒霉的在装壳的时候把灯管接口碰松了吧。

拆开查了一遍,安装都正常到位,把屏从机壳里取出来再开机--logo--出图像了,开了10分钟有余,一切正常,再装。结果。。。。开机--logo--出图像--2秒后又黑了

头大了,此机是电源和高压一体板,电源板和驱动板安装在金属屏蔽壳里,只要液晶屏的铁壳跟屏蔽壳相连就出故障,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各位达人指教一二。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灯管的问题,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偏色,有就是灯管的大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有可能是漏电了。先不上,用缘绝垫起来,接好电源和驱动板试试,点着试机。看看多久才黑。免得你上得麻烦,有时候就是镙丝或者金属漏电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已修复,确实是灯管的线断了,拆开屏,在撕灯管的胶带的时候黑白线自己掉下来了,可能是高压交流电的原故,灯管能点亮,但灯管的线确实是断了。

网友:
怪就怪在把屏单独拿出来用就不保护,装上壳就保护。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