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线回答的师傅们吗?请教

楼主(2009-08-12):
我现在正修一张技嘉GA-8IE2004P     478针 的板  拿到的时候南桥被击穿,原南桥【intel】FW82801DB
L?430239
SL6DM
INTEL M C 01
MALAY
————————————————————
替换南桥【intel】
FW82801DB
F3470119
SL6DM
INTEL M C 01
PHILIPP IN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上电,新南桥超级快发热,热量手不敢碰,还有
——————————————————————————
ITE
it8712f-a
0407-gxs
mhjhn3gb
c amMega 87-96      这个应该是IO
———————————————————————————
也发热,北桥也发热,还有一个场效应管也发热型号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B
66NQ03LT
PHm 0332 D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场效应管

四针扩展供电,没上电前用数字表打电阻挡,打到200欧,去量
1  2
3  4

3  针对地数字表显示 0.06
4  针对地数字表显示 0.06     这应该是短路了吧
在主板后面看到刚好是那个场效应管的位置发黄。
这样的板请问师傅们我该从那里开始修起,我是新手还不怎么会。  衷心请教。

网友:
你换上去的南桥是不是也是坏的,另外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热,供电不良也会发热,

网友:
新换上的南桥应该没坏的。。

网友:
显卡供电不好,也能使南桥发热,其他与南桥有联系的部件也能使南桥发热,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
还有师傅在吗?我在线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