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修精英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9-08-12):
精英主板,第一次开可以,重启就不行了,修了好多天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

网友:
我遇到过此问题,关机第一次开机都能开,重启就跑乱码不显示,换南桥旁边的晶振和谐振电容再不行换内存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