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刷新方法(在线等)

楼主(2009-08-12):
我的本子是神舟天运F4000的型号,BIOS是phoenix ,BIOS版本号是1.14,想要刷新BIOS装VISTA系统,在论坛里下载下来的BIOS 1.16的是一个后掇为ROM的文件。在硬盘里分出一个2G的区格式化为FAT32,把flashit.exe和BIOS文件放在FAT32的分区内(下载下来的ROM文件改名为BIOS2.ROM,用安装光盘进入DOS,运行 flashit  bios.rom/8备份不成功,运行 flashit  bios2.rom/b刷新也不成功。
     用另一种方法在WIN系统里用winphlash进行刷新,提示:
BIOS 更新失败!图像校验失败。
BIOS 图像校验和校验失败。
错误代码:-104

不知怎么弄了,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使用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是一个硬件工具吧。。有没有软件方式的刷新工具?

网友:
建议你不要那样升级,搞不好就不开机了,必须先把原来的先备份。

网友:
我是想要装VISTA系统,没装的话老是激活不了。。。备份在DOS里备份不了,用winphlash备份过,但不知成不成功,只有生成一个文件出来。

网友(2009-09-22):
那下来用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在线等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使用编程器,呵呵,在找找IC测试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