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笔记本背光问题 坛子里老大们路过帮忙看看 谢谢了

楼主(2009-08-12):
老大 问个问题1·
接修了台笔记本·
故障现象为液晶背光不亮·
其他一切(包括显示)都正常·
拆开测量
控制端接线桩电压分别为:
1,2脚 4.62V   3脚0.3V     4,5,6,脚 0V
7,8,9,脚5V
据此判断 456接地 789供电,经检查 789脚连接一个标示4A 什么什么的元件上(该件已断路)
拆掉料机上一个14.1屏上的高压板,接好地和供电
试用4.62V接触各个脚(除底线和供电)
发现在点某个脚的时候背光亮下就灭了·
怀疑背光灯管有问题,逐又拿出一14.1的液晶(笔记本屏改的那种) 实验 结果还是一样
查资料 说是高压板保护了,仔细检查了连接线 供电和地接的都正确,
至此 没有思路了 按理说有了供电,有的接地 高压板工作条件就差一个开关控制电压了
用一根稳定输出4.62V的接线试连接剩下的两个脚,其中应该有个是控制开关 另一个是亮度调节
不得其解···
希望老大给点指点 谢谢了·老大·

网友:
换根灯管试试看,今天有一个背光发黄的,改过后也是亮一下就灭掉了,后来查了一下是连接灯管的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4a的应该是保险丝,应该是高压板烧了

网友:
还有就是要看看你的是5v高压板,还是19v 高压板,代用时要区分开

网友:
回四楼的朋友 测量的数据看来 应该是5V的高压板(因为测量高压板的接口电压 最大的为5V 据此判断 高压板的工作电压应该在5V,且各供电稳定)

回3楼的朋友 4A我看着也像是保险,我的初步判断为高压板故障

回2楼的朋友,谢谢你的提醒 回头我看看 注意下 (我拆屏的时候是整拆的 没动过屏,应该不会像你那样以因为换灯管 而造成的一闪就灭的故障),不过 我还是会在检查下··以确定没问题

网友:
恳请坛主出来帮个忙 给个指导意见 谢谢了··

网友:
是的 但是从实测的数据来看 个人愚见 认为这快高压板的供电应该在5V

网友:
夜里不睡 顶起先 希望更多朋友看到 可以帮个忙·

网友:
问题自己给解决了·
解决过程如下:
标示4A 什么什么的元件 因为断路了 据此判断高压板出问题了· 围绕高压板故障进行维修·
拆机的料板因为不知好坏·所以 直接到基地定购了两个笔记本通用高压条
5V直接给通用条供电 测量出地线后也一并接上·
剩下的4.62V 接到通用条上的控制端··
亮度调节没接 ·
因为原机的灯管接口比较特殊 所以干脆直接接线 焊接到高压条上相应接点上
开机测试一小时 正常亮屏 且亮度合适,没闪屏 黑屏现象 据此判断 维修成功
在这里有哦点不明白 不接亮度调节会有什么影响·?
呵呵 有知道的可以短消息我 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