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2主板南桥供电管巨烫怎么修?

楼主(2009-08-12):
手上有一块映泰NF2主板(M7NCDV)南桥旁的Q26巨烫,测量其G级3.8V,D级3.3V S级1.68V,此板曾经将前置USB接反过,使用U盘时,USB线发烫。Q26我用2个FDB7030L(30V,100A)的管子换还是一样烫!与Q26相接的还有一个LM358,此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烫。主板可以正常工作
芯片

网友:
映泰NF2主板南桥供电管巨烫,主板可以正常工作。
USB接口好用吗?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短路了,你量一下输出端的电阻看看

网友:
板子正常,是否加强管子的散热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正常的话没办法的,看看它相连的有没有 电容,把电容换了,不行建议加散热片

网友:
Q26周围的电容换了也是一样!我给Q26旁边加了个小风扇,顺便请教一下,贴片的MOS怎么加散热片?

网友:
王国宏
USB使用正常,对地阻值都 在580左右

网友:
把输出电容全部检查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