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低

楼主(2009-08-12):
修一双敏NP945PLNS主板,插CPU假负载,电压为0.58V,上CPU为0.7V,主电源块是rt9245a,副芯片为rt9602a和rt9603。上下管,电源电压都没问题,不知何故,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主芯片PWM输出电压是0.25V,

网友:
有的主板上假负载是没有供电的 具体查下PWM芯片的EN信号

网友:
插CPU假负载,电压为0.58V,上CPU为0.7V。电压是不正常的,打CPU供电IC对地阻值,测IC是否坏了。

网友:
1:测量一下RT9245 的 1.2.3.4.5.11.12.13脚的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版主,已修复,是电源rt9245a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