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复位,电流在0.40

楼主(2009-08-12):
此机加电无显示,走卡49做显卡后好了拷机一天没有问题,可是第二天在用的时候死机了,关了再开就不复位了电流在0.40不动了,CPU供电正常,但在测量ADP3205的两个驱动管的时候机器走卡了,也亮了,想可能是这的问题就把驱动管和ADP3205一起给换了,在拷机还是死机后不复位,于是换了南桥还是不管用,后来发现ADP3205发出的时钟控制信号为2.2v正常的机器是0v,于是又换了个ADP3205还是不行,就把时钟芯片给换了,亮了,拷机没多久有不行了,请大师们给与帮组

网友:
如果不复位时只是时钟芯片不工作,VRPG等都正常就改电路吧,让CLK-EN信号不受ADP3205控制,试一下.

网友:
应该把CPU下方的1845及电容也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做法新意,到没有想到哦,不过我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支持3楼的做法,楼主尝试一下!

网友:
我的R51開機第一次OK
在亮機的情況下關機再開機就不行了、跑EOE1

网友:
請問這是怎麽回事呢?

网友:
如果是PCIRST复位不正常我也支持3楼的,因为我遇到这个情况时量了下L8电感的待机1.2V没出来,用风枪烘下这个位置就能跑码了,有点类似X31的北桥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