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楼主(2009-08-12):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开机出现这个 什么问题 硬盘是好的 光驱启动 也是这 根本走不到系统那
硬盘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系统,查接口,硬盘,供电

网友:
没有系统引导文件,也可能接口坏了,用U盘装系统

网友:
FMV-BIBLO MF4/45D 这个好象不支持U盘启动 我在BIOS里设了 不行。是不是我设错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系统盘未设置成活动分区。故无法启动。进分区软件将系统盘设置为活动分区就OK了。

网友:
bios可以进入,,准备重新安装系统,但是系统也装不了,设置从光区启动后,光区只转动一下就没有动静了,现在连GHOST也进不了,启动后总是显示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 我把硬盘装到别的笔记本上能用 换回来还是那样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碰倒过吗?有的话给小弟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
小户
光区只转动一下就没有动静了????
也就是根本没有读光驱,只是自检了一下,能后就从硬盘启动了。但是硬盘可能是主分区不是活动的,所以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可以先清除一下bios,再设置光驱启动。或者把cpu频率降低点试下一

网友:
是没有设置活动分区吧,运行FDISK,激活即可

网友:
还不行的话,重新分区吧

网友:
BIOS恢复过了,这个是本本不是台式机

网友:
可以用下深山红叶DOS工具盘检查一下硬盘,这个工具可以检测出硬盘有没有主分区等一些相关的检测

网友:
分区有问题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