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跑2817是什麽意思?

楼主(2009-08-12):
Acer开机从FF00跑到2817是什麽意思?换了內存还是这样,机內没有独立显卡。我吹过北桥。还是一样。CPU发热正常。內存槽附近控制IC有1.7伏输出。这样会不会跟南桥有关啊?高手支招!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没显示,外接也没有

网友:
你应该吧电流跑都少也说说 估计还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28是未检测到内存,检测SP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问题,可以试试做个北桥

网友:
28 是认不到内存 BIOS 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