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USB启动FMV-BIBLO MF4/45D

楼主(2009-08-12):
FMV-BIBLO MF4/45D怎么设置USB启动
设置

网友:
哈哈 你要装系统吗?上次这个机器把我弄惨了,硬盘接口坏了 给他用的光驱位,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最后还是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装的系统 还装了几次才搞定。
USB启动BIOS里面有 你好好找找 不过我是设置了还是没有从USB启动成功

网友:
有个USB 不过不行 光驱坏了 USB又不认 下次碰到这本本 报200

网友:
有的主板不支持USB启动,要BIOS里有啊,要么开机按F12,一次启动设置

网友:
没戏 早就试过了 这个本本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