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不触发

楼主(2009-08-12):
手头上有一块技嘉915的主板,不触发,看了一下,给人修过的,量了一下,开机排针有待机电压,晶振也起振了,打IO的阻值,发现不对劲,换一个IO,型号是ITE8712F-A     后缀是0513-ixs,因为没有一样型号的,换了两个后缀不一样的,待机的时候就发烫,请教高手,是IO不能代换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技嘉的IO 是专用的,是加密过的,要用原装的才能替换,你用这个肯定不行拉,

网友:
专用IC触发.

网友:
技嘉的IO都是专用的,后面有加个GB的后缀,仔细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同样型号的也会不行,一定要用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是啊,技嘉一定要用原型号啊,别的代换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现在唯有等相同的IO了!

网友:
不一定要完全一样,GA的板子都是带GB的,找个技嘉板子上用的带GB的就行

网友:
发现这GB的秘密     我寻思了好久       后来我就搞技嘉IO收藏     哈哈      技嘉IO和BIOS坏最多

网友:
今天拿到IO了,之前没注意量待机部分的电压,今天测了一下,IO的72,75脚都没电压输入,连1084也没电压,跑线路跑了很久也没跑出来,紫线经过一个6537ACR的IC ,更换了也是一样,请各路高手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又沉了!
期待高手出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