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P35 插小四针拉低CPU风扇12V电压,且保护断电

楼主(2009-08-12):
GA-P35主板,开机后几秒就断电,拔掉小四针就不会断电,查找没发现CPU供电有短路的地方,有个奇怪现象,插上小四针CPU风扇转速就回减慢,查电压有正常的12V拉低到6.8V,CPU供电的电压是1.45V 偏高,不解为什么插小四针回影响到风扇的电压,求助

网友:
拉低之后肯定有严重发热的元件,看看

网友:
2# 破小孩 [

是啊,CPU供电的所有元气件都发热,你说该怎么下手

网友(2010-01-26):
这种问题在GIGA-P35-DS3L中最常见,可是为什么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呢?我手里现在有几片也是这样。没办法修。IO都换了,BIOS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