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6520S反复重启

楼主(2009-08-12):
用户刚拿来是待机电流0.07A,触发后掉电,手摸网卡芯片偏烫,我把CMOS电池拆了,变成一插可调电源就触发开机,CMOS电池装回去也一样,电流到0.45A就掉电然后有开机,一直这样循环,在没掉电的时候量各个供电都正常,听用户说这个机器放在家里可能是被雷击的,更换网卡芯片故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呢?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被雷击 网络隔离芯片要换掉   你先换掉试试吧

网友:
被雷击的南桥挂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加焊各供电芯片,以及IO看看。我刚修过一台HP6515B的机子,也是掉电,后加焊各供电芯片及IO,故障排除了。

网友:
用图画出来了有个电容短路00,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哪里用的,也查不出是哪里短路,

网友:
修不好了。准备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