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1报警问题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9-08-12):
今天客户拿来50多块VIA小板(CPU也是VIA的),说是让雷击了网卡坏了我先拿了3快出来加电都是跑C1报警后来又拿了几块有的也是C1,有的确实是网卡坏了不跑马摘了网卡还是不跑马,之后我就开修C1的坏板以为是小问题之后修了半天也没事进展,(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AD线阻值正常排阻正常BIOS从网卡坏的板子上换过)请问高手们是哪里的问题呀!郁闷   是不是南桥坏了?哎!!!!!!

网友:
CPU也是VIA的?????没有这U生产!跑C1南桥应该没问题!你的板是什么架构的?

网友:
恩 U的确是VIA的 内存是DDR1的 是种小板只有一个PCI 和一个 DDR1插槽 U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雷击板,如果网卡损坏的
可以尝试换一下南桥

网友:
是的  同意版主的   网卡芯片坏了换南桥看看

网友:
大多板子都是C1网卡不烫也不知道是不是雷劈了 那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查内存的主供电,SPD供电,参考电压,负载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查看SMBUS是否正常(需要打值,量电压),接下来就是使用电流法或者阻值法测量内存的数据地址线是否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
威盛有CPU生产的,神舟有种笔记本的U就是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