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19寸LCD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接修一台MAG B9(EV927)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亮一下就黑屏,通过代换查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仔细检查发现一高压变压器开路,找了两个一样的高压变压器换上,只接灯管一切正常,一接上屏联机就会屏闪。
该板灯管控制采用BIT3193,将15脚悬空故障依旧,大家帮我分析下,下一步该怎么检查?

网友:
驱动板代换过,故障依旧,问题应该就在电源板上

网友:
电源转换IC,电容漏电。先考虑换这些。

网友:
已修复,依旧是高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