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本本会自动重启故障。。。

楼主(2009-08-12):
联想旭日150本本。。接来时不能关机。且无显示。。拆机后焊adp3205后。。可以显示了。但机子关机会变重启。排除系统问题了。。。。。。adp3205已经重新焊下来重装焊过两遍了。。且用铬铁在认真加焊过了。。不知还有哪边有问题。。

且有时开机到检测硬盘时就重启。反复这样子。拔掉硬盘会好一点。。

请问这会是哪问题。。。。。客户天天吹我。。烦人呀。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吧,150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我手头的150更离奇,克隆系统都能百分百克完,就是到了装驱动装完后就蓝屏了。南桥北桥3205都加焊过了.系统绝对没问题,在另外一台150都能正常安装使用的,在另外的150装好系统拿过来进系统到欢迎界面蓝屏。不知道是南桥还是北桥问题了,顾客不愿意出高价,准备放弃了。

网友:
硬盘直接受到南桥管理,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