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IBM量一下晶振就能开机

楼主(2009-08-12):
是什么问题,晶振已经起振了。。。
是不是南桥坏了?????

高手认为呢?

网友:
是桥虚焊了

网友:
要换南桥,加焊应该没用的

网友:
先检查BIOS跳线帽电压正常否?正常的话就是南桥虚焊

网友:
多谢楼的几位朋友。
估计是南桥了。

网友:
先换个晶振看看
嘛 反正容易

网友:
对,先替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
有很多 把两个脚相接 会开机 也会关机   换了可能有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看看呢?

网友:
晶振老化了啊

网友:
应该是量一下32.768的晶振就能通电吧
加热南桥    不行就更换就好了,这个还是经常碰到的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晶振损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看高手们说了这么多,就两个原因,一是做南桥,二是换晶振

网友:
LZ 的问题我到是没有碰到过   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的清楚点呢

网友:
先换谐振电容,再换晶振,再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