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9-08-12):
一台微软之星的17寸显示器,开机听到高压声,没显示,开壳后后现大部分开焊,补焊后发现行幅调不到头(图1),再往后调的话,出现失真(图2)。这机器还有个怪现象,OSD菜单里的所有能调的选项,都是0,换新按键后正常,而且回复出厂选项不能用。现在屏显示上半正常,下半稍微有点拉长。还有这机器的工厂模式怎么进?OSD还有按銉如图3、4。(可以调成中文菜单)

网友:
没人理了~~~郁闷! 帮我看看这样解决好不好?把行逆程电容换掉,原电容是5n1J,2000V,换了个622J 1600V的,原电容感觉是容易不够了(没法量)。换上新电容,现在行幅正常了。

图像下半拉长是不是场输出块附近的电容也失容了?求解!

网友:
这个进工厂模式应该可以调好的,看这这个OSD,好像是长按放大键进工厂模式,不行就就长按枕形

网友:
本人新手,没进过工厂,麻烦您说清楚一下!谢谢!

网友:
机器已经送走,有点辣手,谢谢各位!

网友:
那还是去找个高手来看一下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