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芯片

楼主(2009-08-12):
请问电源控制芯片的电压是谁给的,中间经过什么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或5V,由ATX直接供给,或者你跑个线路

网友:
ATX电源  电源控制芯片的电压是辅助电源给的12V

网友:
是ATX电源的12V

网友:
但是辅助电源要是好的。

网友:
才能可以给主板供电。

网友:
笔记本上的是保护隔离主攻电给的台式几就是电原直接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