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400本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12):
方正E400本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如果能开的情况下,可以一直正常使用,不知从何下手,哪位给个思路
使用

网友:
没有感觉倒什么地方有异常吗?
建议检查下CPU供电以及内存

网友:
有时可以正常开机,开了机后就什么都正常,一直使用都没有问题,关了机也可以正常开,但有时关了机就再也开不了了

网友:
虚汗了吧?

网友:
正解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