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AT8上电检测电路

楼主(2009-08-12):
AT8上电检测部分电路如下图:

请教一下:1.电阻PR87标示为“*0A”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什么电阻?

2."BATTERY LOW 7.5v"信号的来源及其意义?

切盼高人能详细地整体地指点一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OA是不是短接的意思啊

网友:
"BATTERY LOW 7.5v,是不是"BATTERY LOW 报警时用的,没有理由,只是猜测!跟ibm"BATTERY LOW 报警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0A,表示0欧姆电阻。 * 表示板上没打料

BATTERY LOW 7.5v 个人觉得是电池电压低于7.5V,至于信号怎么作用,还是哪位高手来解释一下了

网友:
哦,也即是PR87板子上是没有的,PQ30的 s极直接接地的。。。
原来0A电阻是这样的~~~

网友:
*0A 表示实际板上未安装
BATTERY LOW 7.5v 电池最低电压,低于此电压将不能开机,因为其加在比较器的反相端。

网友:
看这个电路就是要从acok反过来分析!修的时候也是这样看才能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