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弱弱的问句:"我看见24针电源插口上有+12VDC  还有COM  想问下这个COM什么意思?  是接地 还是负极 还是什么...万用表上也有这么一个,找了好多资料  也没找到.

网友:
哈哈 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地 地就是负极 负极就是地 热地 冷地

网友:
就是接地的意思

网友:
COM是公共电压参考点。大于它就是正,小于它就是负电压。一般有+12 -12V +5V -5V +3。3V这几种电压

网友:
COM是公共电压参考点。大于它就是正,小于它就是负电压。一般有+12 -12V +5V -5V +3。3V这几种电压
引用 网友A:

                       解释恰但

网友:
接地嘛,COM

网友:
com好像是公共参考点。

网友:
COM是公共电压参考点。大于它就是正,小于它就是负电压。一般有+12 -12V +5V -5V +3。3V这几种电压
引用 网友A:

简明扼要.

网友:
公共电压参考点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