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开机无显

楼主(2009-08-12):
精英L4S5MG开机无显,诊断卡显示d.b,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拔掉内存,也没有报警声音,请大侠帮忙!

网友:
直接加热CPU座,通病了

网友:
d.b应该是无意义代码,就是CPU没有工作啊!检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先。

网友:
看看供电这些正常不,CPU发烫不,如果都可以,那就加焊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