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自己动手,简单易做的晶振测试装置

楼主(2009-08-12):
图中,V1及其外围元件(包括被测晶振)共同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当探头X1、X2两端接入被测晶振时,电路振荡。振荡信号经V2射极跟随级放大后输出,经C4耦合、 D1、D2倍压整流后为V3提供偏置电流,V3导通,LED发光。若晶振不良或断路,电路则不能起振,因而LED不发光。
该装置结构简单,所用元件极为普遍,而且只要元件质量良好,装配无误,不需调试即可一次成功。探头可利用两个插孔代替。也可以选用带电缆的表笔或测试棒,但引线不宜过长。该测试议可测试频率为450KHz~49MHz的各种晶振,工作电源推荐采用6V叠层电池
请有电子制作经验的试试,这是用于MP3、MP4维修,是不是可以改为主板维修用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起振了,但振得不准,这个电路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不知3.6v能工作吧,加一块锂电,放在校信通的手电里,做个便携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