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看用的是单8的屏线还是单6的屏线;;

楼主(2009-08-12):
经常看到师傅们说;;;点屏的时候要看好屏是单6双6还是单8双8···屏线也要看;;
            屏上我会看;就是不知道屏线怎么样看出来是单8的屏线还是单6的屏线;;双6双8的屏线;;是怎么样看的啊;;怎么样区分???
                  求高手们指点下;;;我对显示器很感兴趣;;就是因为没有师傅教;;所以进来这里学习;;;·谢谢···

网友:
我自己收藏的资料,希望对您有帮助!
1 所有TFT-LCD的数据接口种类:
单TTL6位(8位) 双TTL6位(8位) 单LVDS6位(8位) 双LVDS6位(8位) 单TMDS6位(8
位) 双TMDS6位(8位)
还有最新出来的标准RSDS
6位和8位是用来表示屏能显示颜色多少,6位屏可以显示颜色为 2的6次方X2的6次方X2的6次
方分别代表R G B 三基色,算下来
6位屏最多可以显示的颜色为262144种颜色,8位屏为16777216种颜色。屏显示颜色的多少只
和屏的位数有关。我们本本用的屏
一般都是6位的。
早期的本本都是用12寸以下的屏,该种屏分辩率一般为640X480(VGA) 800X600(SVGA),
采用的接口为单TTL6位,屏上接
针脚为41针和31针,12寸以41针居多(800X600),10寸以31针居多(640X480)。
TTL信号是TFT-LCD能识别的标准信号,就算是以后用到的LVDS TMDS 都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码
得来的。TTL信号线一共有22根(最
少的,没有算地和电源的)分另为R G B 三基色信号,两个HS VS 行场同步信号,一个数据
使能信号DE 一个时钟信号CLK,
其中R G G三基色中的每一基色又根据屏的位数不同,而有不同的数据线数(6位,和8位之
分)6位屏和8位屏三基色分别有R0--
R5(R7) G0--G5(G7) B0--B5(B7)三基色信号是颜色信号,接错会使屏显示的颜色错
乱。另外的4根信号(HS VS DE CLK)
是控制信号,接错会使屏点不亮,不能正常显示。
由于TTL信号电平有3V左右,对于高速率的长距离传输影响很大,且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差。
所以之后又出现了LVDS接口的屏,
只要是XGA以上分辩率的屏都是用LVDS方式。LVDS也分单通道,双通道,6位,8位,之分,
原理和TTL分法是一样的。
LVDS(低压差分信号)的工作原理是用一颗专门的IC,把输入的TTL信编码成LVDS 信号,6
位为4组差分,8位为5组差分,数据线
名称为0- 0+ 1- 1+ 2- 2+ CK- CK+ 3- 3+ 其中如果是6位屏就没有3- 3+这一组信号,这个
编码过程是在我们电脑主板
上完成的。在屏的另一边,也有一颗相同功能的解码IC,把LVDS信号变成TTL信号,屏最终
用的还是TTL信号,因为LVDS信号电平
为1V左右,而且-线和+线之间的干扰还能相互抵消。所以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很适合用在高
分辩率所带来高码率的屏上。
由于高分屏1400X1050(SXGA+) 1600X1200(UXGA) 的分辩率实在太高,信号的码率也相
应提高,单靠一路LVDS传输已不堪重负
所以都用的是双路的LVDS接口,以降低每一路LVDS的速率。保证信号的稳定度。
对于笔记本上用的XGA屏,一般都是20针扁平接口,对应的接口定义为 1 VCC 2 VCC 3 GND
4 GND 5 0- 6 0+ 7 GND 8 1-
9 1+ 10 GND 11 2- 12 2+ 13 GND 14 CK- 15 CK+ 16 GND 17 18 19 20 空。
高分屏用的是30针扁平接口,对应定义为,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0A- 9 0A+ 10 GND 11 1A-
12 1A+ 13 GND 14 2A- 15 2A+ 16 GND 17 CKA- 18 CKA+ 19 GND 20 0B- 21 0B+ 22 GND
23 1B- 24 1B+
25 GND 26 2B- 27 2B+ 28 GND 29 CKB- 30 CKB+

LCD的显示器显示原理:
模拟PC信号(R G B HS VS )输入到一颗专门的LCD驱动IC,在IC内部先进行ADC转换,把模
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然后在经过SHRINK缩放处理
因为屏的分辩率是一定的,比如1024X768的屏,那屏上就有1024X768XRGB个像素点,如果我
们要显示为640X480的模式,就要经过特殊的算法,把三个像素点合并成两个,或一个。如
果缩放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出来像我们T2X系列用在640X480 800X600模式的全屏显示的效
果。简直是差到极点。不过现在显示器用的驱动IC在这,方面处理的都还很好,基本上看起
来和在1024X768的效果一样,字符边也很平滑。在数据信号出来之前IC内部还要叠加一个
OSD控制界面。也就是我们用的显示器的控制图标,经过这一系列的信号处理之后,IC就输
出屏能识别的TTL信号。对于TTL接口屏就可以直接用的了。LVDS接口的还要加一颗到两颗
(对应单通道和双道通)LVDS编码IC,变成LVDS信号。现在有很多驱动IC内部都已经集成了
LVDSIC 所以那些驱动IC输出来的就是LVDS信号,可以直接驱动LVDS接口的屏.现在驱动IC市
场占有率比较大的是美国GENESIS公司,还有我国台湾的晨星公司。
对于TMDS的接口,原理和LVDS是一样的,上面说过了。TMDS编码方式比LVDS更先进,传输距
离和抗干扰能力都要好的多,但基本上不用在本本上的,以台式机的TV PANEL 为多。所以
我们不多讨论。
一般来说LCD驱动板的硬件部分是不变的,带我上面提到的所有接口形式(不包括TMDS)只
会根据不用的LCD来改MCU里面的屏参来达到适应屏的目的。因为不厂家,不用型号,不用尺
寸屏的控制时序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该驱动板和所要驱动的LCD 屏参(时序)不对应。也
是点不亮屏的。每一种型号的屏厂家都会有一个DATE SHEET给用户,里面就有屏的详细说
明,包括时序图。不过以我的经验,只要接口一样,屏的分辩率一样,不管它实际尺寸
(12。14)是否相同,大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上面说的只是LCD改PC,如果要增加AV -SVIDEO 接口,驱动板上也就要多一颗视频解码IC
(VIDEO DECODE)。把输入的VIDEO。CVBS信号或,S-SIDEO。信号转换成 LCD驱动IC能识别
的YUV656格式的数字信号。而且在选择驱动IC时也要选有带YUV格式输入的IC,成本也会相
应高一些。如果要加TV功能,就必须在以上基础上加一个全数字的高频头。把天线上的信号
转换成视频解码IC所需要的CVBS信号,来实现收电视的功能。另外电视还要增加音频的功
能,这些都比较好办,加一个音频功放就行了。接上喇叭就可以听电视里的声音了。
我上面说改AV PC只是硬件上的改动,但如果增加这些功能,对于驱动板的软件工作量非常
大。通常都是厂家调试好了给客户的,客户自已改是不可能的,就算你自已会改,别人软件
的源代码也不会给你。
屏的工作电压,这一点非常重要,接高了会把LCD烧掉, 笔记本屏一般用电电压为3。3V,
最好不要高过这个电压,不过屏都有一
定的耐压值,如果上到5V在短时间内不会烧毁。我曾经有一块屏用5V用了一年(LCD是本本
屏,标称3.3V),最近拆开才发现用的是5V。呵呵!
所以说要点亮一块LCD,要注意以上几点啊,1,接口,2 软件时序 3 工作电压。缺一不可
的。
对LCD的结构分析:
现在LCD主要由玻璃基板加背光板组成。玻璃基板本身是不发光的,是靠后边的背光源发出
的光透射过玻璃基板,我们才能看的到图像的。在玻璃基板最外边,也就是对着我们眼睛的
这一面,有一层偏光膜,通常我们说屏划伤,也就是划伤这层膜,可以换,基本上不需要什
么工具的,把屏拆开,拿掉外框,用一把小刀轻轻的把这层膜刮下来,偏光膜都是粘的很紧
的,只能用小刀一点点刮。千万要细心,如果不小心把玻璃基板给划伤了,呵呵!!!那可
就是永久的伤痕哦,旧的偏光膜拿下来后,首先要清理玻璃基板,可用好一点的纸巾加一点
无水酒精。一定要把它搽的明亮亮的,不要有一点灰尘落在上面,不然装好后那个灰尘就是
一个脏点,看起来很不爽的。然后把新的偏光膜上的一层保护膜去
掉,去掉之后的偏光膜就像是一块不干胶一样的,把粘的一面对着玻璃基板,对整齐粘好就
OK了,粘的时候要一定要慢慢的来,千万不要留下气泡,如果有气泡就重复刚才的过程,直
到完好为止。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偏光膜都能通用的,偏光膜也有角度之分的,有135
度,90度。45度几种,如果角度和LCD不对应,显示出来的颜色会反色,就像应该红的地方
变蓝了。黑的地方变白一样。有一个方法可以先知道偏光膜的角度,就是把旧膜弄下来后,
用新的膜在屏上比一下,看有没有正常的图像出来(前提是要把屏点亮中)。有就是对的。
现在一张14 15寸的偏光膜卖14块左右,但JS换要收100元,你们就知道JS有多黑了吧。呵
呵!!!
当LCD用一段时间之后亮度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对于轻微的亮度变暗,可以更换灯管来解
决,更换后可恢复到和新屏一样。但有些LCD老化的实在严重,比如严重发黄,边角有黄边
的,这些屏一般都是灯管老化加背光板老化。只是更换灯管可以改善亮度问题,但换过之后
还是会发黄,只有边背光板一起更换才有好的效果,更换灯管时,要拆开屏到最底层,也就
是要拿掉背光源里面的几层反光膜,和朔料板。因为灯管一般是装在LCD下面的外框上的,
注意事项还是那几点,防尘,拿背光源里那几张反光膜的时候最好是拿它们的边边。千万不
要用手直接去捏它们的中间,不然会留下指纹,装好后会留下像指纹一样的白斑,晚上看起
来可恐怖了。呵呵,如果你已经印上指纹了,可用纸巾加清水搽去,
搽到你看不到指纹为止。对于有的屏会出线,是因为绑定在玻璃基板上和电路板相边的软排
线中有一根断了,或者是接确不好所致。屏出线了一般是不建议修的。因为要重新绑定软排
线是要有专门的压线设备的,但国内有些修屏的设备终究是比不上原厂的好,往往是刚修的
那几天是好的,但过一段时间后,压线的地方就会脱落,因修屏的时候换软排线是一组一组
的换(一般一组有200根线),用一段时间后就可能会一组一组的掉,这时出的线会更多。
如果你是要修好卖给JS还可以考虑。而且能修有线屏的公司收费奇贵。
总之如果是要拆屏的话,最好找一间干净房间,换膜,换灯管,LCD里面都不能落有可见的
灰尘。
另个加一点,笔记本用的LCD响应速度大概为 30MS左右,看DVD,和TV的时候,感觉拖尾不
是很严重。可以接受的。

网友:
看屏上接口上面的点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记得是看屏上屏线的电阻的个数

网友:
看电阻个数,这个我同意.

网友:
我这个屏是5个电阻的;;是不是单8的;;我是想问;;单6和单屏的屏线有撒区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