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有300V 无12V 5V 输出?

楼主(2009-08-13):
一台HP 15寸LCD 电源部分 保险烧 电源IC 开关管也烧 都换掉后 保险不烧了 有300V 开关管上有电压 电源IC上也有电压 就是无12V等电压输出 IC是FAN7601的 开关管找不到同型号的 在废板随便找个换上去的 没思路了 望高手指点
电源

网友:
量一下FAN7601各脚的电压发上来

网友:
量一下芯片各脚的对地电阻,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IC各脚 没有对地 各脚电压都在1V左右 还有是负压的 300V 过6、7秒后才慢慢退去

网友:
测不出来 貌似都正常 像这种被雷击 烧保险管 有烧IC 和 开关管 一般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故障都发生在哪里 有没有有什么通病

网友:
烧电阻的情况很多

网友:
还有坏的原件。

网友:
电源ic,开关管,保险,桥堆。取样电阻。后级二极管

网友:
你的辅助电源5V正常吗?

网友:
搞到头晕 改个通用套板上去 拿给客户了 不通电烧配件的故障 自己修不起来的 还挺多的 郁闷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
技术是辅助性的手段,关键是解决问题,服务至上,你能变通,也是一种技术了。坏板慢慢修,不急。循序渐进。建议还是报个远程显示器班吧。

网友:
我也想好好研究修不好的故障 但总是没有时间 一天到晚有修不玩的东西 客户又急着要 实在修不好只能上通用板解决问题 这样下来 修复率也有90%多 最怕的是不能改的机子
理论差点 但实战还行 所以就不用报远程班了

网友:
我见过一台显示器,A/D板坏了,换成通用板,但是用原来电源点不起来。查接地,电源,启动均没有问题。搞了一个下午,发现把5V对地接一电阻才能启动!郁闷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