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clv ds2 烧3310GH

楼主(2009-08-13):
nclv ds2主板点不亮 是板子变形导致的 加几个铜柱垫高 问题解决了 测机两小小时无故障 ...
第二天 顾客来拿机子 点起来给顾客看 一开始亮了正常 但不一会儿 闻到烧焦味 立刻关掉电源
发现CPU旁边的3310GH烧焦了 但还可以点亮
不知道继续使用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还有3310GH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为什么烧了还可以点亮
不换应该没事吧  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上的每个零件都不会是多余的,厂家也不会将“无用”的东西焊在上面。

PS:你这个是服务器用的吧?

网友:
工控机吧! 没看过服务器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不一定, 很多板子都偷工减料,还能用过质保期!

网友:
是服务器 已经不间段运行一年多了  光开机进入LOGO就要上半分钟  买个配件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3310GH是P型的MOS,参数为-20V -10A
顺便说一下,你的风扇插口好像插错地方了

网友:
风扇边上就有两个接口,不知道这两个风扇为什么舍近求远接远去呢

网友:
不知道拿来就这样子的  对了  服务器是刀片式的很薄  怕用近的接口  压到 多余剩下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