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供电和12V短路

楼主(2009-08-13):
一片865PE主板,CPU供电MOS及铜皮都烧焦了,MOS管及主从电源IC全取下后,测CPU核心供电和+12V还是短路(对地都不短路),看了原理图,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可能导致这种短路,兄弟们指点下还要查哪里。。。

网友:
是不是 把板子给烧了还好几层 内部短路呀

网友:
有的板烧的严重的话会吧!北桥也烧掉的,你量下北桥供电阻值正常不

网友:
北桥短路了,前几我刚弄掉一块

网友:
给cpu外加电压试,,你就会很清楚了。然后看可调电源的电流

网友:
是不是板内层供电线路烧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