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纯平的线路版能用三星17寸铺平的线路版代替吗

楼主(2009-08-13):
三星17纯平点不亮了。手头有个三星17铺平的线路版能代替吗
点不亮
三星

网友:
那要看偏转配不配套,还有尾板,如果对这两种班子很熟悉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建议你还是要先了解了两块板的不同再代换上去,偏转线圈也要一并下了才没问题,但似乎对你来说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