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943NW 黑屏

楼主(2009-08-13):
三星943NW 开机亮一下就黑,能看到里面有显示,就是灯管没亮,在坛子里搜了下说多是高压包的问题,我用二极管楼量了下次极,两边都是766,用2K档量都是1。528,请问这数值对吗?这是高压包问题吗?

网友:
你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电容鼓包现象,我也遇到地,只换了两个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高压问题,或灯管问题

网友:
遇到高压问题的比较多,这个机子据说线圈容易坏

网友:
高压问题的比较多。

换个高压条就OK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星943NW  黑屏    更换电容之后    亮了   但亮一下就又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好,自己改装了个四口高压条上去,四口高压条有点大,用自攻镙丝装上后壳上,此板很好改,我就把原板到高压板的保险取下,不给高压供电,然后把高压条的正负极接到电容两边,开机信号最好找,板上都标明了,驱动板有个脚上面标着S/W,此脚有0-3V的电压跳变,接上,开机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变压器坏 换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机型高压线圈是通病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是943nwx.也是开机指示亮,这一下就黑了,过一会还又出来在黑,这种也是这个毛病吗?

网友(2010-03-27):
今天遇到一台,先是16V电容爆开,换后还是暗屏,,后换高压线圈,解决问题,已经点了二个小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