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过的故障

楼主(2009-08-13):
一块杂牌845主板插上CPU跑  FF   摸CPU有温度   CPU工作了  放上CPU假负载  测复位只有0.45    时钟正常 0.38     PG信好没有   诊断卡上显示复位正常   测IDE第一脚也正常  测PCI插槽  第一脚没电压  第二脚第三脚有12V电压  第四脚无电压  测各场管也正常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有PCI和IDE复位,但是没有CPU复位,查网卡,IO,1394等的复位是否正常,还有北桥的供电,时钟是否满足

网友:
杂牌的主板FF喜欢坏I/O或BIOS

网友:
IO是IT8705F的  我换了  网卡芯片 我直接吹掉 都没用

网友:
好像是北桥时钟/供电不正常引起/CPU时钟引起不正常,没有CPU复位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   现在我测得AGP12V供电没有  只有0.75V    其它电压测试点正常

网友:
找张杂板换BIOS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