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关机花屏

楼主(2009-08-13):
原装的没有系统,本人拿来新装的XP,硬装的,驱动全是本网下载的,没有任何问题,用着很舒服。用了几天后,问题出现了,用到二到三个小时后,关机出现花屏,关不了机,请问各位同仁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如有有大家发表一下,多多越好。。。。!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从新安装XP以免中毒导致,用MHDD扫硬盘,没事就主板或显卡问题的

网友(2009-10-08):
应该就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估计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过内存导致关机花屏的

网友(2009-11-09):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也是跟你一样CQ40的搞得我头都是大的。后来装了一个GHOST纯净版的系统后就好了。驱动搞定后什么都可以用了。装了好多了没有人找我麻烦说什么有花屏现象了。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那个HP的机器,就是有这些意想不到的毛病。

网友(2009-12-27):
应该系统有关 装个普装看看

网友:
显卡驱动的事,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这个HP机子很能搞,ghost 版都装不上。看来还是系统有问题还是重作系统吧

网友:
重新装系统,最好不用GHOST,话说CQ40这机器真的难弄

网友:
CQ40的机子很变态的 有一次我遇到的也是花屏 查出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CQ40 用着用着 就会花频 查出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2010-01-28):
其实CQ40/41系列机器很好搞的~
不要这么麻烦~
只需要找张纯净版的系统,驱动顺序再装对了,就Ok了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之前我也不信~
同行拿过来我看了才信,你少装了一个程序所以会这样
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把显卡驱动删除,装最新匹配的驱动,共用驱动装好后短时间是没有问题,时间长了还是会有的~

网友:
CQ40系统倒是不算难搞,但做完XP后,一堆后遗症,开机音乐少一部分,还不能重启(黑屏),弄了一次就不想再弄第二次了

网友:
hp的本子装xp很垃圾的。要找对驱动。你现在可以做一个Vista试一下机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0-05-06):
HP CQ40的用GHOST声卡会出问题的,它的BIOS是F。43
我后来就把它刷到F.55去了,就没问题了@!!!!根据LZ的情况,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换个好点的系统!!

网友:
在网上下个跑显卡的软件 瞧一下满负何情况下 显示是什么状态 或者 可以靠虑是 系统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温度高啊

网友:
看硬盘有问题没

网友(2010-06-26):
你给下个系统补丁试试

网友(2014-10-23):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都是重新装系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