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523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13):
这个机器有时能正常使用,有时会白屏,一般是电容坏的较多,换了就好了,可这机器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现在白屏时,12和5V均能正常输出,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现在是双40屏的,没有同样的代换板,有一个24C16的八脚ROM,但是没程序,所以没法写,有修过的朋友不?
使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HSD150SX82的屏,有时会白屏,这样得检查屏的供电在白屏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