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7LCD 开机黄绿等不停的闪。

楼主(2009-08-13):
宏基17LCD 开机黄绿等不停的闪。再发次,5V正常 通点开机黄绿等闪,我把表笔放到MUC 时钟22.118HZ脚上就不闪了 时钟2脚电压为2.14V和2.15V

网友:
时钟2脚电压为2.14V和2.15V?电压太接近了。应该是晶振没工作.或者主芯片坏了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换一个代用的信号板,这样速度快。客户要求快

网友:
我发了个通用驱动板和一个LCD编程器  我没刷过 不知道买来的新板要不要刷程序,应该怎么刷。上拿下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