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双内存供电。。。。。

楼主(2009-08-13):
双内存,双供电, 但 2.5  1.8 连在一起。 0.9  1.25 又连在一起。。。 都连到一个看不清楚的IC上了。。   是不是IC挂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块子的问题,说不定是CPU座或北桥及供电哪个地方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很难说,既然现在1.8 2.5都有了,那供电算正常了,我修的话检查再说,烫的先不 管

网友:
晕死, 我没表达清楚,  现在是  不过内存,  1.8   2.5  没有。

网友:
供电对地了吧?维修第一步,先查供电阻值,如果对地就查引起对地的元器件.

网友:
兄弟们,不要发灌水的好不好啊, 这些维修的小常识我不知道吗???
    就是想知道谁修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先换管   不行 看控制端是否有电压.. 往上查 找芯片...我记得这个板 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去一项供电试试!~~~~

网友:
先换管,明显有糊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