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1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13):
MAX1631 23pin 4.95V 22pin 16V 21pin 5v
  但是9PIN基准电压竟然输出 3.4V?DH DL无驱动输出 求解
  还是第一次修到基本电压过高的机器,MAX1631已经换了一个好的了。

网友:
9脚外围电路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连一个0.01F的滤波电容到地的。。

网友:
电容断了或被取掉了

网友:
正常是3.3V吗?  3.4V 不算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