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液晶开机两秒后黑屏故障。。

楼主(2009-08-13):
以前去显示器修理中心修过几个同样的问题了,都是高压板问题。。lg高压板是和主板一体的。上次看他们是吧上面一些元器件卸下 ,把通用高压板焊上几个角。这次想自己弄 不知道卸那些元器件和把通用高压板焊在主板哪个位置。谁能给我说说 。。。我的qq 317218564 多谢
黑屏

网友:
如果自己不是很懂,建议在没有专业人员指导的情况下,最好不弄。上面有220V的电压。小心

网友:
1.基本我還是很反對~改板~換通用高壓條!~最好還是修好原本故障的版子~换高壓條~基本上~"6個月~1年"之內~在故障的比率非常高
2.你之前廠商已經改好~~你只要去買個~相同的通用高壓條~~直接更換即可

网友:
如果是经常坏的话先把灯管好好查查吧

网友:
我问过专业维修人员 他说如果插电的话有高压,拔下电来就没有。是这样吗?
昨天我去修了 花了60元。她还是给我换了个通用高压板,焊在以前那个板子背面三个脚上。
不是这一个显示器出现好几次毛病。是好几个lg的显示器都出现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