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5N的机器、怪问题。遇到过的看看

楼主(2009-08-13):
接到一台方正A605N的机器。进系统都是正常的,就是屏显示不正常。它本身用的是141宽屏,但现在的显示和141普屏一样的了,。只有左边三分之二的地方能显示了。换了屏N张、不行。又换了屏线,还是一样的现象。神了,送到维修站换了主板。还是一样的现象,维修站说的没法了。再换就只有把机器一起换掉了。那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进来看看。指点指点啊。。在线等待。

网友:
不会吧。屏及屏线换了主板换了还不行?

网友:
屏的类型没有识别正确,有些是靠屏上的码片,有些是有跳线.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说跳线在主板上还是在。。。???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