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不跑码

楼主(2009-08-13):
今天修一台nc6000不跑码复位灯长亮,测量没有pcirst将南桥旁边的u1039换了复位灯正常了,但还是不跑马。电流到0.35左右就不动了,电源副板换了故障依旧,打cpu阻止内存阻止都正常,北桥也换了。请高手指点下步该怎么查!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不是通病cpu供电复位都正常

网友:
看一下CPU的AD线有无异常

网友:
cpu的ad线和内存的都打过了正常啊

网友:
电流有时候到0.45,接硬盘内存时电流能到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