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不加电

楼主(2009-08-13):
MS-6571不加电。开机针电压0.75V。。14脚测3.3V正常。IO换过。MS-5换过。南桥也换过。现象还是一样。哪位高手解决过此类故障。请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开机针的电压搞出来先啊。。。跑下紫5V到开机针的线路。。

网友:
动不动大量换件也许这板就悄悄了

网友:
你需要查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明白开机原理 不明白说了也白说,换IO换南桥也要知道为什么才换,IO上的开机相关针脚你有测试过吗?5VSB,3.3VSB你有测试过吗?

网友:
Lz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开机针到紫5V线路之间有短路.或者哪个小元件有损坏.可以顺这条线检查一下!
爱问说的没错,不能大量的更换元件,这样明明能修好的主板,搞不好就玩完了.(小弟深有体会)

网友:
3.3V待机是正常的。短接开机也正常。换南桥和IO不算大件。现在修主板的基本条件。常识性的东西就不要说了。我是问有没有高手遇见并解决过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款板子是低压开机。0.75V应该是正常的。看看旧贴再发表高见

网友:
跟跟绿线吧
看是不是到看了AGP和PCI之间的小芝麻管

还有LZ以后发帖最好吧芯片组,接口类型贴上那个来。
光是“MS-6571”  不是专修MSI的,谁知道到底是478 754 775?

网友:
换7317芝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