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00E报错08611怎么办?

楼主(2009-08-13):
各位大虾,小弟的600E现在开机报错08611,无法开机
听说是指点杆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才能修好
请各位大虾指点!!!
小弟万分感谢!!!!!!!!
开机报错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可能有用

网友:
听说有的能调一下,但是不知道具体从哪调,如何调,请大哥们指点一二!!!

网友:
请大哥们指点啊,谢谢!!!

网友:
换键盘吧,应该就好了

网友:
维修菜菜鸟
除了换呢,有没有知道如果调的?

网友:
你先换键盘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有没有知道出现8611不用换键盘能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