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块板子 电流上到1a 就跳掉了

楼主(2009-08-13):
一块是 旭日 150的 本来不触发 换掉个电容 好了,板子可以显示 装机后 电流 测 电流到1a就跳
另外一台 tcl k10  也是 电流 到1a 就跳 可以进bios  感觉 应该都是 电源部分有问题 带不动
望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 帮我看一下啊 在线等

网友:
你在查一下应该还有击穿的件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某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你重点检查下主供电和CPU供电.

网友:
掉电的机器真的难搞。

网友:
加焊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