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N5GM MATX主板缺色

楼主(2009-08-13):
接一快联想K8N5GM MATX主板,集成显卡缺红色,3色对地阻值都是78,搞不懂为什么还要缺色,查独立的显卡又认不到,请各位大虾指教!
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插头里面接触不好哟

网友:
找到那三个75欧的电阻,去掉再量下阻抗试试,若线路OK多是桥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你换过显示器没有,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而不是主机的故障

网友:
已修好了哈,桥空焊,加焊了就好了

网友(2010-01-22):
我的和你一个症状哦,一会我加焊一下试试,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