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 D800的主板待机是不是没有电压啊??

楼主(2009-08-13):
请问dell D800的主板待机是不是没有电压啊,
现象是按PW开机键没有反应,测1632没有3.3v5v换了几个1632还是不行,电容和场管都测了,也没有发现一个坏的,
请问这个机子还有哪地方事啊

网友:
看I/O有3V的共电吗
有的话就是要开机后1632才工作

网友:
1632没有3V 5V 说明他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嘛,比如供电啊,控制信号啊,都得有啊~~

网友:
系统供电到底是开机前工作还是开机后工作

网友:
DELL好多机器,待机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有的机器是带常备的,开机前没有3 5 V 一般通过线型稳压器给IO 供电 按开关触发后才会生成3 5V  有的是开机前直接产生3 5  V    东芝DELL 的老机器用带常备的比较多

网友:
是的 1632的23角有要高电平 22角要有主供电  而且第九角的2.5基准电压

网友:
有的机器是待机就有3M、5M有的却是按了开关后才产生3M、5M的。换了1632还不行,就得看看它的工作条件具不具备了,看它供电,线性电压,其准电压都有没有?再就是应该有个控制它的电源管理芯片吧!还要看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