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5GV

楼主(2009-08-13):
遇到两块技嘉845的板,都是同样的故障,开机要按二次到四次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后来换了一个IO,有一个板好了,还有一个板还没解决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没思路了,差了各供电都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给点思路啊

网友:
既然是一样的故障!一片换I/O OK,另一片换I/O后无效,可能你换的I/O不对,技嘉的I/O特殊

网友:
技嘉的I/O比较特别的,要在技嘉板拆的I/O才行

网友:
我觉得那不叫特殊,有一回我在不是技嘉的板上也看到用8712GB的IO

网友:
io不要换错,不是所有板子都可以用一种代换的

网友:
开机要按二次到四次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后来换了一个IO,有一个板好了???????开机要按二次到四次才能正常开机也不会跟I/O有关,我觉得跟网卡供电有关,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