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不加电

楼主(2009-08-13):
刚接到本本的是障是开机就掉电。判断是CPU座虚焊。等拆开后发现CPU座已经被焊过了。焊的还非常难看。我先用超声波把板子洗了后加焊座。后就不加电了。开机键有3.3V。无待机电压。按下开关有从0V到0.4的跳变。没发现主板短路的地方。后来发现在电池充电节后边上有一个电阻没有了。不知道是否跟他有关。有谁知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电阻那肯定是有关系的,电容少个倒没事

网友:
上次修的A6000不加电 换南桥好的

网友:
发个图给你.你可能对一下那个电阻..

网友:
应该和它没关系

网友:
这种机比较麻烦,刚修了个,电路图与论坛的有出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发给我看看。这个电阻我肯定有用

网友:
你来迟了,机器昨天早上已送回客户了。你量此电姐两端各与旁边IC的几脚相连,我想想能不能想起来

网友:
今天此机返修,楼主告诉你这是R401,380欧的电阻.看来你机型与我的一样,与论坛的A6K图纸都不一样的。就是这部份。

网友:
LZ是A6什么型号的,主板我这都有的,我可以帮你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