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掉了几颗很小的电容,可以用什电容代换,在哪里有 ...
显卡上掉了几颗很小的电容,可以用什电容代换,在哪里有?

楼主(2009-08-13):
显卡上掉了几颗很小的电容,可以用什电容代换,在哪里可以获得?显卡是艾尔莎7
30GT PE 128B3 DTV
显卡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 能不能搞张清晰点。如果你是用摄像头拍的话 我推荐你一个软件 数码之家的摄像头拍照软件 很好用

网友:
是啊,照片很模糊,根本看不清。你如果用照相机照的话,得选在微距下拍,不过手要稳。另外小电容我觉得旧主板上的小电容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用一般的小电容可以代换,大小差不多就行了,陶瓷电容不象电解电容器那么严格

网友:
只需补全第一张 图片中的 电容
容值 在50--120nf之间就可以了
这是pci-e之间的耦合电容 缺一不可

网友:
这个是信号的耦合电容,找颜色一样,大小一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