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主机的怪毛病

楼主(2009-08-13):
一台老的HP主机CPU风扇不转了,换了个风扇(3线的)。结果开机显示CPU风扇错误,键盘被锁定,也无法进入CMOS关掉CPU风扇监测设置。看资料是说3针的风扇没有温控线,可是主板上只有3针的接口啊,原装风扇也是3针啊!!!!!
现在这台hp机没法用了 ,难不成让俺换块板子??????? 求助各位大仙了
cpu

网友:
换个AVC的风扇上去看看吧
HP的机器保护很变态的,上次有台机器用HP原装的风扇都是保护,换了个AVC的就行了 不过有点郁闷的是原来的风扇也是AVC oem的

网友:
即使是风扇保护也不至于这么变态吧,市面上的AVC大部分是AMD的。我的是478针的INTEL 赛扬,而且是要装螺丝支架的那种,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