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17CH2显示器好长时间才黑屏

楼主(2009-08-13):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显示器   客户说开机好长时间才能够黑屏  然后按开关键  再开开  还是可以用好长时间 再次黑屏   大约一两个小时吧    送来了之后我就侧了一段时间   果然两个小时后黑屏了   我拆开之后看  没有什么损坏的现象  也没有虚焊现象  这是一款联想17寸的显示器  有外置电源   我拆开之后 想换一个四等小口的高压板   可是居然没有亮 (高压板接的线是对的)。我用万用表量了   控制信号只有2.55v了  接原来的高压板是3.1v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不用换高压板能不能解决   等待中    谢谢了

网友:
就4根线 GND VCC ON/OFF ADJ 注意ON和ADJ别反了 反了也不亮的我也接反过

网友:
我就接三条线 地线   开关控制信号    主供电   以前换高压板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告诉大家这个显示其的维修过程把   刚开始都说过了   接高压板没有亮  原来就是因为控制信号的电压拉低了  把原来的高压板控制信号脚铜线切断   现在就亮了  可是问题一会就又出现了   不到十分钟  灯管就灭了    怀疑是灯管不好  就接了一个单灯小口的高压板   测量每一条灯管   可是情况又让我失望了  也是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  都灭   看来问题也不是灯管的问题  我还不死心   怀疑还是灯管的事  又接了一根外置的灯管  还是原来i的问题   回头一想  是不是哪里错了   对啊  是不是因为元来的高压板后级漏电导致的呢   又把给高压板的主供电12v给切断了  心想这下是不是给想对了   可是什么'好事’都让我给遇上了。还不行  彻底失望了     这下也就断定了一个结论   驱动板不好   明天再换驱动板吧   马上要下班了   希望能够好   不知道上面的分析是不是对的  存不存在误差  希望每个朋友都会给我提提意见  感激不尽!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驱动板试试   果然测了好长时间没有出现问题  修了好长时间的驱动板   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只有换驱动板了  打电话给客户  换驱动板闲贵    不想换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哎  一天的时间啊  却没有赚到钱   但是却找到了故障的所在   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快事了  呵呵

网友:
供电部分还没有彻底断开

网友:
你报多少客户嫌贵啊?